大鸡法谁说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人,不会理论一样秒杀.

楼主(2014-07-04):
:大鸡法"谁说没有枪头就捅不死人,不会理论一样秒杀.不会理论也是可以修机器的,那些有经验的高手遍地都是.行行都一样,不一定懂得人最赚钱,那些不懂的说不定却是最赚钱的那一个.专家往往是最扯蛋的,直接上图
大:是大电容法,掉电,不定时掉,不稳定,小孩都知道的,上图

换后的,手工太垃圾

鸡:是最爱吃的鸡了,你懂得

显卡短路福禄克是零肯定不对,烧,有极性电容热干掉.

宏基的上电0.6不跑码.,电感电都有,内存有波形,差不多是显卡了,测显卡背面电容,显卡的电压差不多都有了,打耦合电容值,有端无穷大,然后瞎飞个点居然 可以亮机.测试了没问题.

最后一个B460,这个不是我秒杀的,是老板秒杀的,我查了半天没查到
看到那个歪的电容了没,原来的坏了,焊盘都烂了应该是接触不好,,我打值 测波形都没问题就是开一会就掉电.我查了半天没查出来,老板来说是这个电容,我还不服气.这个是19v的VIN,滤波,正常坏了应该能测到波,但是很稳定的19V波形,按理讲坏了也没事吧,结果搞掉真的就不掉了,装上就掉电,原来东西坏了就会坏事,可以不装,要装就得装个好的,不好不坏的就容易出问题,我不想装的,老板说板子本来就很偷工减料了,装上吧,对客户的机器要像对自己的机器一样,.说的也是,顺便鄙视一下不珍惜顾客机器的人,更鄙视一下嘴上说是朋友却不珍惜朋友物品的人渣,我感谢你XXXXXXXXXX,装机测试,看了一下午变形钢钢没掉.果然没有电影院的钢钢好看啊.

网友A:
这不叫没有理论,而是你理论不够所以无法判断问题。
老板经验丰富。
这个电容是VIN的滤波,换个好点的示波器测这个电压的波形吧。

网友:
老邓说的好,红猫白猫逮的住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没有理论,而是你理论不够所以无法判断问题。
老板经验丰富。
这个电容是VIN的滤波,换个好点的示 ...

泰克的还不好么

网友(点评):
有这个电容和没这个电容。用高端设备肯定能测出来,你要么送去工厂试试。。。

网友C:
为什么那个电容会变成那样呢?被谁动过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那个电容会变成那样呢?被谁动过的吗?

他在上面是泡沫,应该是时间长了,有水气一头腐蚀了

网友:
小伙子  现在修机不一般啊  不过你们老板 更不一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在上面是泡沫,应该是时间长了,有水气一头腐蚀了

那位置怎么解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位置怎么解释呢?

你没仔细看吧,原来是横的,焊盘烂掉,我给刮了旁边会斜着装上 了

网友:
烧烧更健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仔细看吧,原来是横的,焊盘烂掉,我给刮了旁边会斜着装上 了

原来是你自己弄的。

网友:
老板更牛B啊,

网友:
老板不是盖的,经验真足呀!

网友:
通病直接杀

网友D:
b460这一块 太容易出问题了。是通病 了。修好几台了。记得旁边有个249K的电阻。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b460这一块 太容易出问题了。是通病 了。修好几台了。记得旁边有个249K的电阻。是吧。。。

对,.在来晚点这机器准又是烧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泰克的还不好么

泰克也有很多型号 高低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