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模一样的主板系统还进不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7-04):
自己在用的PC3000 2.4强盗版的 845主板由于老鼠撒尿,现在变得不定时重启。

淘宝上买了一片一模一样的845主板,但是一进XP系统就重启,滚动条那个界面都没到。

接回老的主板,系统就可以正常进,我比较了一下两片主板的元器件,没有找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把BIOS也刷成老的主板的BIOS。还是老现象,进不了系统。

这硬盘里的系统还能认什么东西呢?芯片组一样,BIOS也刷了一样,我实在想不出来,这样的两片主板还有哪个地方有差别?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到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
主板有问题,要不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不能装,而且系统也没有问题,老主板都能正常用,就是不定时重启很烦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4250-1-1.html

这个贴子里的兄弟也碰到换主板的事,罗工在贴子里说,“对上南桥,关闭网卡,一样的BIOS”……

这里的对上南桥不知是什么意思?难道南桥还有串号?每个82801DB内部的串号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新到的板子有问题

嗯,谢谢。确定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明天拿别的硬盘装一下系统测试一下新到的主板到底好不好

网友B:
能跟网卡rom有关系吗?我瞎猜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跟网卡rom有关系吗?我瞎猜的!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你说的这点我也没有做过,明天试试看。

网友:
先挂个其它硬盘测试一下主板正常不!

网友C:
C盘整盘备份下,然后把驱动卸载了再换板子试试,或者安全模式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盘整盘备份下,然后把驱动卸载了再换板子试试,或者安全模式试试看

谢谢,安全模式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