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硬盘误操作后不能识别。

楼主(2014-07-04):
事故起因:新笔记本电脑,重新装系统。
事故过程:想重装win7 32位,ghost系统时,误将安装包中的HD4.GHO文件当作系统镜像还原到C盘后,电脑重启不能进入原来的系统了,开机后一直是光标闪烁,认识到出了大问题。
自己的尝试:
1、先用U盘PE进入,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看不见硬盘信息,只有U盘信息。随后尝试用DiskGenius,在工具-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功能下,选择整个硬盘,修复不出来,在分区参数窗口中只有U盘,无其他内容,只显示U盘,没有硬盘。
2、预感出了大问题。然后随便找了一个原来的XP(安装光盘,非ghost的),想安装一下,结果蓝屏中断,不能安装。
3、又在PE下用GHOST还原镜像,一个win7的镜像,在选择还原位置时,也只有u盘,无硬盘信息,没有办法GHOST。
4、将硬盘从笔记本上拆下,用硬盘线连接到另一个笔记本上,拆下的硬盘转动,但是在电脑上不显示硬盘信息,表现为不识别。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小弟感恩不尽。

补充内容 (2014-7-14 14:02):
问题已解决,用WIN7pe引导进入,可识别硬盘。

网友(点评):
发帖的时候,能够截图几张,会更容易判断故障。

网友A:
HD4是快速分4区的意思吧, D格硬盘在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点评):
硬盘都认不到了。。应该格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4是快速分4区的意思吧, D格硬盘在重新分区试试

请问什么是“D格硬盘”?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是“D格硬盘”?多谢。

低级格式化,百度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级格式化,百度一下

多谢,我马上尝试一下,回头报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马上尝试一下,回头报备。

人家硬盘都找不到 ! MHDD有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硬盘都找不到 ! MHDD有用么?

是这样,不知道盘符。咋办?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请高手们帮助小弟啊。

网友D:
HD4.GHO是快速分成4个区,我觉得你问题不大,你现在是要数据还是要装系统。装系统的话你DISKGEN里选择你要的硬盘,ALT+D 再按 A,删除全部分区重新分区装系统。如果你要资料,那你要找到之前的分区表(可以WINHEX等),就不能再操作硬盘(比如装系统、复制文件),或者用r-studio 扫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HD4.GHO是快速分成4个区,我觉得你问题不大,你现在是要数据还是要装系统。装系统的话你DISKGEN里选择你要 ...

我是在各种软件中找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各种软件中找不到硬盘

怎么会这样,那只能算你倒霉了,也许硬盘坏了

网友:
你的硬盘放在别的机器上也什么都没有,那很可能是你的硬盘坏了。

网友E:
断电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多试试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再不行把硬盘取出来在别的机子上安装  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电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

我感觉您说的靠谱,我准备晚上回家试试。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
我还是感觉硬盘不会坏的,只是一步误操作,硬件不应该出现问题。我还是准备在纯DOS下查看一下。
我在电脑启动时选择启动方式时是可以看见硬盘启动的,能不能证明硬盘还是被识别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各种软件中找不到硬盘

换台笔记本看能不能认到硬盘或者接台机用转接卡测试笔记本硬盘。认不到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换台笔记本看能不能认到硬盘或者接台机用转接卡测试笔记本硬盘。认不到就是硬盘坏了。

换过别的笔记本插这个硬盘,硬盘转动,但是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别的笔记本插这个硬盘,硬盘转动,但是不识别。

那应该是坏了,把硬盘的电路板拆下,清洁一下硬盘电路板与驱动电机接口部位的几个触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