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2364WA显示器雷击后电压低,不开机

楼主(2014-07-04):
开机三无,测量12V只有7.9V,5V在1.5-1.8V之间跳动,300V大电容两端正常,此为一LED显示器,下一步思路在哪?盼赐教

补充内容 (2014-7-14 10:43):
此电源已搞好,是431有两脚短路,换后ok,走了一下弯路,没量431,直接先换了芯片7750,无果后再测量的光耦和431,白费了换芯片的功夫,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源板单独测量。。先断开12V。。然后再测5V。。看看5V正常不。,要是不正常。。就修5V、

网友:
检查 电源芯片,开关管,50v小电容,反馈电路,打雷一般电源芯片,开关管 坏

网友:
先修电源板呀

网友B:
输出滤波电容全换!

网友:
先换一次电源芯片,不行换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单独测量。。先断开12V。。然后再测5V。。看看5V正常不。,要是不正常。。就修5V、

同意 二楼的说法!同样也学习下

网友:
50v小电容    431   光耦    还有二极管

网友:
先从查5V电路开始,5V是基础

网友:
50v小电容指的是哪里的 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滤波电容全换!

大哥,别人说了雷打了,换滤波电容真管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别人说了雷打了,换滤波电容真管用嘛...

雷打了,瞬间高压冲击,电容耐压不够,你说管不管用?老弟!象他这样机器不一点一点排除故障部位还有什么好方法?老弟!

网友:
此电源已搞好,是431有两脚短路,换后ok,走了一下弯路,没量431,直接先换了芯片7750,无果后再测量的光耦和431,白费了换芯片的功夫

网友:
反馈和滤波有问题吧,不行换芯片

网友:
看看反馈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