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7-04):
笔记本本在使用的时候突然蓝屏,出现如下提示
***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Channel Check/IOCHK
*** The system has halted ***
有时候停几十分钟又可以正常使用,但正常使用后有时候几个小时后又蓝屏,有时候十几分钟又蓝了,搞到恼火啊。第一次遇到这问题。内存 硬盘都换过求解

补充内容 (2014-7-8 17:17):
已解决。桥问题

网友(点评):
是换了桥修的的吗???

网友A:
测一下温度达到多少度了

网友:
说是硬件故障,具体的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温度达到多少度了

恩,温度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清理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估计大家都没法帮你解决,蓝屏、死机的故障还是要自己解决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就麻烦缠身了

网友:
应该是温度吧。放一下再用 看管时间长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温度高的概率比较大

温度不高的

网友:
有实测数温度据吗 如---CPU.显卡

网友:
已解决是2合一桥问题。。加焊下就OK了

网友:
原来 是桥空焊啊。。。我依为是桥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