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 3441P好一顿折腾啊

楼主(2014-07-04):
第一次发贴,好紧张啊,有没有潜规则,用不用脱啊,该怎么说啊,打多少字才显的有文采啊,我写的这么好会不会太招遥,写的这么深奥别人会不会看不懂啊,好激动啊,怎么才能装成是经常发贴的样子,好紧张啊。

好了,言归正传。

昨天修了一个仁宝的机子,3441p的,怎么说呢,反正是一波三折啊,不过最好终于修好了。

开始先是一番打值都正常,就是公共点短路。偷乐,捡到一个容易得。

一路测量没有发现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应该没错啊,为了安全起见再查一遍,然后就查啊查啊,这次终于有了新发现

  发现pc23    pc24两端接地,果断拆掉,找个好的换上,再次打值600多,正常看来事ok了。上电,我失望了,居然还有问题,电流跑3.2    毫无疑问 ,大电流。哎,同志仍需努力。

又测了一遍,发现适配器隔离管pq9穿了,换呗。

换上了,上电,电流0.08好像还有点不正常,难道还有问题,又是一番测量,运气就是这么差,公共点没电压,看来后级还有短路。

继续奋斗,没发现问题,没办法了。只好一个一个拆上管,就拆啊拆啊。拆到pq22一试,好了。再测pq22,又穿了, 拆下来换上一个,测了一下没问题,上电,电流0.03,测公共点电压正常。

看来是正常了,再用神器抓波看看

3v    5v的波,最后阶段测量一切正常。哎,终于搞定了,真是一波三折啊。

感觉做这一定要细心,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第一次发帖,各位大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感觉很厉害,我最喜欢普源示波器了

网友(点评):
版主不用这么笑人的吧。。。

网友:
情殇,千年绝恋 + 2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B:
我用的示波器 怎么捕捉不到 这种电压上升的曲线呢

也是这个型号的    是我没调好吗

请楼主指教!~!

网友C:
蹦哥,你修个3  5V也TMD的好意思拿出来发帖

网友: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蹦哥,你修个3  5V也TMD的好意思拿出来发帖

35v咋了    那也是修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示波器 怎么捕捉不到 这种电压上升的曲线呢

也是这个型号的    是我没调好吗

那可能是没调好,要把垂直,水平还有触发等项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感觉很厉害,我最喜欢普源示波器了

其实就是个简单的3v5v

网友:
有神器就是好,什么疑难杂症都可以查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是没调好,要把垂直,水平还有触发等项调好

留个QQ 联系方式吧

有空 请教下

网友:
各种短路啊。我还从来没遇见过呢。 你那开头貌似很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留个QQ 联系方式吧

有空 请教下

网友:
大爷的   老子给你分析的  你这就发网上了...  打死你

网友:
建议楼主也能把不正常时的波形抓上来这样才有助于学习呀。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公共点短路可以烧出来的吧

网友:
你不是测了600吗,怎么还跑3.2A

网友:
蹦哥,你也是的,修个3  5 V的也拿出来秀

网友:
第一次发帖 值得表扬

网友:
我晕 还真是新手啊 烧鸡大法啊

网友:
感觉还是不错 要是我可能就开始烧了 不知道要烧坏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个简单的3v5v
我擦,人家是在委婉的说你表达能力不行好吧,还装B其实就是个简单的3 5V
看清楚了 人家是版主

网友:
楼主 厉害 我啥时候才能到你这地步啊

网友:
楼主这个图纸可以不 可以上传下呢

网友:
你pc23 24俩端接地。 25就不接地吗 你怎么不干他!? pq9都穿了 打阻值还有600!!这是什么节奏!

网友:
有的短路是会烧很多。

网友:
修机器就应当细心,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

网友:
我晕,就这都混上精华帖子了?

网友:
修机器确实需要毅力

网友:
可以直接烧出来的

网友:
真够有耐心的

网友:
这烧鸡吃的真爽,不像新手,技术老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