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19寸液晶显示器屏重复亮一下灭一下

楼主(2014-07-04):
灯绿灯  一直亮一下灭一下,亮一下灭一下,灯口位置电容爆了,换后还是这样?

求解

网友:
电压怎么样

网友:
换电容应该会好,你试试

网友:
把所有二次电源电容换了应该会好的!试试!

网友:
供电不足,或者是驱动板损坏

网友:
电容全换了,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
第一 万能驱动板点屏幕 确定不是屏或灯管问题
第二 灯口附近电容爆了 换之不行  加焊变压器试试  不行 改个高压条

网友:
高压的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试一下不就得了,外接正常证明你机器的灯管坏了,外接还是黑,就是你高压电路或者供电有问题,
先区分开故障位置再下手吧~

网友:
拆掉12V电感  看看是不是高压短路造成的
这个问题   也有很多是供电不足

网友:
去掉到高压板的12v 看是不是高压问题

网友:
改个高压条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