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开关电源 5v改12v指教

楼主(2014-07-04):
手上搞到个迷你开关电源 很小巧 烟盒那么大
但只有5v输出
想改12v

台湾明纬开关电源 NES-15-5
型号是这个

图上黄色的变压器 输入310v左右,输出只有7v左右,所以 我想只能改前面部分了。。。。。

网友A:
一般就是看次级 TL431,引脚电阻 改一下 ,就可以了,不过5V -12v跨度太大了,您只能试试了,至于原理,百度一下 或者我上传一个附件您看看,就是我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在指示灯那里不是有一个电位器吗,在这里改一下。

网友B:
5V改12V有点麻烦!变压器绕组匝数得增加,取样电路也得作相应修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看次级 TL431,引脚电阻 改一下 ,就可以了,不过5V -12v跨度太大了,您只能试试了,至于原理,百 ...

改那里没有 因为黄色的那个变压器输出就只有7v,所以 再怎么改 也只有7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改12V有点麻烦!变压器绕组匝数得增加,取样电路也得作相应修改才行。

估计改好 还是买个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估计改好 还是买个方便

建议还是买个吧!价钱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买个吧!价钱也不贵。

恩  谢谢  想找个 12v的 小点的 开关电源  3a以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谢谢  想找个 12v的 小点的 开关电源  3a以上的

12V的开关电源多得去!安装监控常用,大小形状各异,新奥牌的12V4A电源我用的最多。

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的开关电源多得去!安装监控常用,大小形状各异,新奥牌的12V4A电源我用的最多。

x宝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牌子啊
我是安装在1u机箱里面的 所以  高度要小于44cm的

网友:
初级很细的,不好改,动次级相对容易,由于磁芯不变,增加次级绕组圈数后漆包线必须变细才能绕下,输出电流减小,整机功率会减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x宝没找到你说的那个牌子啊
我是安装在1u机箱里面的 所以  高度要小于44cm的

我说错了,是“奥威”牌子的开关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需要明纬电源的可以联系我。qq:20683363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改12V有点麻烦!变压器绕组匝数得增加,取样电路也得作相应修改才行。

完全同意4楼观点。
要注意输出功率的问题,这个电源应该5V时少于2A,如果改成12V,电流会少于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