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福禄克101 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2014-07-04):
福禄克101 ,功能一般。缺点就是嫌弃小个和没有直立架子。还有最重要的不知道转盘质量怎么样。胜利一般1年左右有点失灵。 用过的大神们福禄克101 的说下缺点呀。

网友A:
同事买了一个,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事买了一个,挺好用的

反应速度是不是比15b 17b 快了? 测量速度

网友:
对我来说,字体有点小了。

网友:
积分兑换的万用表就不错

网友:
我的万用表用了5年了还是很好。

网友:
福禄克,质量上还是不错的。建议入手

网友:
17 以下不要考虑

网友:
胜利用了2年了,没有见有问题

网友B:
看你用表的目标要求了,如果是维修,不建议此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表的目标要求了,如果是维修,不建议此款。

这款 有什么缺点? 为什么不建议?

网友:
此款表网上有较详细的拆解和评价,你可以找找看,比较适合学生用,维修不建议用,你可以拿它和vc70d,utxx之类的做个对比。

网友:
就不推荐具体型号了,给你点建议,1,维修用表功能要多,可以节约维修时换表的时间,节省购买其他功能的成本,2,屏幕要大,最好带背光,看值方便,3,速度要在价格能接受的情况下尽量快,比如我以前买的某款4位半的表,精度很ok,就是出测量值n慢,维修时特别是扫线路时会很痛苦,所以后来只用它做东西,4,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高,在测量各种结器件是将会很方便,发光二极管也测量无忧,5,用电省,否则天天开着,你会经常在正忙时发现要换电池了,费时费钱费力。

网友:
F101  180元是实用性不错,没有特别要求,不建议买同价位的国产表,
F101遗憾是没有手动档。

网友:
F101  180元 是款实用性不错的表。

网友:
13楼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种表反应速度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