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显示器

楼主(2014-07-04):
显示器通电后,屏幕亮了后出现无信号,是驱动板哪里坏了啊?

网友A:
是接VGA信号"显示器通电后,屏幕亮了后出现无信号?"

网友:
你测测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看多少!正常不?

网友B:
驱动板上的VGA接口及相关电路

网友C:
显示器没接主机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接VGA信号"显示器通电后,屏幕亮了后出现无信号?"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VGA接口及相关电路

嗯,查了,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没接主机显卡吧?

这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的

网友:
数据线全都接好的情况下那只有行、场同步信号异常导致的。

网友:
那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都是多少呀!说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上的VGA接口及相关电路

VGA口的3脚对地了,查了好久,只能改板了

网友D:
你看看你的那三个二极管子还有75的电阻

网友E:
刷个bios 不行换vga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个bios 不行换vga线

谢谢你,驱动板坏了,就直接改了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你的那三个二极管子还有75的电阻

驱动板坏了

网友:
原装的板子也不贵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就是直接的更换驱动板,不要犹豫

网友:
换驱动板   试试 不就行了

网友:
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2014-08-05):
VGA旁边有一个U102的6脚芯片 其中有一个脚是对地的 你测一下 看看是不是 别的脚也哦、也有对地的了

网友:
VGA口红绿蓝行场对地阻值,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
控制红绿蓝行场的芯片有问题 只能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