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VM不跑码成功修复

楼主(2014-07-04):
今天朋友送来两块板,由于不在店里,也不知道什么故障。
先上电看看,随便就拿了这块华硕P5QPL-VM的板子。习惯
性的先测一下MOS管有没有短路。内存--桥--总线--CPU一路
下来,都没有短路。装上CPU,诊断卡 上电。发现不跑码。
按时序来,先测供电,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先测CPU供电。
上管的S极为0V。发现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刚好是老徐上课
讲过的RT8800+RT9605。然后把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测了,正
常。查RT8800的工作条件,16脚供电5V 正常,6脚VID 1.2V 正常,
4脚EN 0V 问题出现了,查点位,发现EN是VTT_OUT经电阻,三极管
转换而来。由根源开始测,先测电阻一边VTT_OUT 1.2V正常,另外
一边0V,电阻坏。料板找了一个RN102更换后上电,跑码亮机。
41期的新手,课刚上到CPU供电检修。大师匆喷。

网友:
写的不错  王兄    加油

网友:
我们这期刚讲到供电呢

网友:
学以致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