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K40IN主板拆到K40AB 键盘乱码

楼主(2014-07-04):
因为华硕K40ab众所周知的原因,决定不再修了,准备换INTER的板 从同行处找到一块从K50IN上拆机的主板,主板印刷K40AB,一切顺利,但键盘乱码,刷最新版BIOS不行,K40IN K50IN 主板BIOS为通用,求教有整过这出的招数,不胜感激

网友:
bios 不通用。刷一个就好了。经常遇到。

网友:
我也遇到淘宝上买的我本来买K40AB上家给我寄的是K50IN  因为K50IN是15.6寸的屏  键盘带数字键的  进PE强制刷写BIOS就可以了不用拆机

网友A:
刷K40AB就可以了

网友:
更换后INTEL会比较紧稳定

网友:
更换K40IN比较稳定

网友:
确定键盘是好的吗

网友:
好 马上去试 能在WINXP下刷写吗

网友B:
求PE下能运行的刷新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PE下能运行的刷新工具

我直接拆下K40AB的BIOS芯片上K40IN 反而开不到机

网友:
换键盘 换EC

网友C:
看我能拯救你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我能拯救你不

后缀需要修改成.R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缀需要修改成.ROM吗

直接解压缩刷

网友:
刷新工具是Afuwin吗,我的PE下刷老是报错,擦除不成功

网友:
我强制刷新 老是提示擦除错误,aaaaaa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K40AB就可以了

我直接把K40AB的BIOS芯片换到K50IN上面 开不到机
然后我在PE强制刷新 总提示擦书芯片失败 工具是AFUWIN V4.47

网友:
改到一样的刷下吧,U和显卡不一样的BIOS都不行

网友(点评):
怎么修改到一样 光改名不行 内部不一样

网友:
用编程器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