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mwc2201 220c不开机维修及MCU程序!

楼主(2014-07-04):
今天接到一台philips mwc2201  220c不开机,测试一次电源芯片1530A第8脚阻值二极管档40多,感觉不正常,吸空那脚再测电路组织正常700多,

果断换电源芯片,手里没有双列直插的了,就用小贴片的1530A接电容腿焊上了!

上电再测输出5V12v都有了就是不开机!后来发现这电源板5V附近有个大个的1117 33,3.3V输出对地才几欧,用手一摸,

好家伙差点儿烫出泡来!手里没这么大的1117,就在驱动板上拆了个1084焊了一条腿装上了!这回有3.3V了,也开机了!

发现这几天修了三个PHILIPS显示器了,大的小的驱动板好像长得都一样,上边的版号也看不懂!

干脆把这显示器的MCU程序用编程器读出来了!留着备用!奉献一回,大家给兄弟加点分哈,不扣你分的!

philips MWC2201 220C读出的.rar

OK!

网友:
测试一次电源芯片1530A第8脚阻值二极管档40多,感觉不正常,吸空那脚再测电路组织正常700多,挺好经验,查芯片外围电路,知其好坏。谢谢

网友A:
芯片动手能力很强,以后的DIY设备你可以多发明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动手能力很强,以后的DIY设备你可以多发明点

惭愧惭愧,就那么一点点巧劲,我做的"小蜘蛛"还可以吧?
以前也这样改过电源芯片,没发现返修!

网友:
不错,灵活运用。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惭愧惭愧,就那么一点点巧劲,我做的"小蜘蛛"还可以吧?
以前也这样改过电源芯片,没发现返修!

可以呀,很美观的,学习可以以一反三,很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