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跑线解决富士康 G31MXP-K主板 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4-07-04):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FOXCONN 的板,说不亮机.
大概目测了一下,没什么元件不良.板的型号是 G31MXP-K

富士康的板,修得也不算太少,但总觉得没什么心得可言.如果有专用芯片无图纸,那将是折磨人啊.

既然是不亮机,先上电测测看,从供电开始查起.
经测内存供电正常,但是桥没有电压,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不幸中的万幸没有FOXCONN的专用芯片。
再测桥供电控制管G极,是连到附近比较器324的1脚.正想跑线,一看324边上有两个管子,经测,与324是相连的.
从324边上的前端管B极跑线,到板背面,顺着线路跑,跑到ATX电源附近的一个三极管.再无去别处,不知道这个三极管是干什么用的.暂且到此先.

既然跑不通,看看走捷径吧.撬起后端管三极管,桥的电压出来了,再测,后面分级降压的电全出来了

继续进一步,总线供电1.2也有,CPU供电.0几V也有了.
供电正常,再测时钟0.4左右,正常.
但是全板的复位:无!!!
看来是复位电路出问题.
ITE IO 32脚和78脚两个PG都无电压.看来IO没有发出PG

没办法只能从ATXIOPG线.这个还真没跑过.
正想跑线的,忽然又想到桥的前端控制管,它是由ATX附近过来的,
一测灰线.0.V.跑线到一电阻,另一端有5V.是灰线上拉,这就不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试着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上电.
跑码.
干脆飞一线解决吧
上电.跑码亮机.

总结这片板,是ATXPG电压低所致桥无供电,IO无复位.
换句话说,这片板是ATX电源灰线PG,一路控制桥电压开启.一路控制IOPG输入.
灰线如果为低,将导致以下后果:
,不出桥供电(强制桥电压输出也会导致无复位),
,IO不出PG,从而导致全板无复位.
所以,当桥无供电,全板无复位,就要检查ATXPG信号是否正常。.
贴子分享完毕,不管好与不好都是写贴人的心血,动动手指加点分吧,小弟谢过

网友:
迅维出来的,好功底.
好经验,精华啊.
必须顶!

网友:
好经验,精华啊.
必须顶!

网友:
厉害,思路这么清楚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改线路。修也不难的。修板觉得还是要有个原则。
除非是断线或者没芯片换只能改线路的,坚决不要飞线。飞线首先外
观就不好。其次改变了原有的电路。

主要不影响使用有什么关系呢。。
要看情况。。稳定加影响不到,倒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的板子,人家还要卖的,你常这样改,估计死的更快。
楼主这种问题根本没必要改线。

这种问题随已所好.没必要争.
但我想说的是,改电路不等于不耐用.我常改电路,同故障还没遇到过返修的.
楼主把一个上拉电阻联通,把控制三极管去掉,我想不到它会坏什么地方.
例如,INTEL CPUIC的EN,你明明知道是总线到此的线路有问题,但你还是会直接吹掉控制管.

网友B:
这个故障 个人觉得没必要飞线 用电阻上拉在电路上是有原因的 这不解释 最好还是按照原理出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故障 个人觉得没必要飞线 用电阻上拉在电路上是有原因的 这不解释 最好还是按照原理出牌

飞线是为了节省时间,如果慢慢研究也许允许,老对着一块板,老板不高兴的

网友:
朱。爱新觉罗 +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D:
迅维出来的学员,水平一个比一个好

网友:
还是修板多了经验丰富什么都能搞定

网友:
原理掌握的不错

网友:
相信大家以后遇到的台式机主板会越来越多!

网友:
基础牢固,原理分析的不错

网友:
不管什么方法修好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改线路。修也不难的。修板觉得还是要有个原则。
除非是断线或者没芯片换只能改线路的,坚 ...

我觉得,修笔记本要像中医,治根.
修主板,像西医就行了.哪疼治哪.必要时强行拉电,改电路都是手段.
能在最短时间内修出最多的板,才能生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修笔记本要像中医,治根.
修主板,像西医就行了.哪疼治哪.必要时强行拉电,改电路都是手段. ...

同行的板子,人家还要卖的,你常这样改,估计死的更快。
楼主这种问题根本没必要改线。

网友:
按时序检修

网友: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机器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厉害 楼主维修经验不低于3年

网友:
看这个样子 IO是永不倒多久了。呵呵

网友F:
‘楼主强人啊!有精力修啊 一般我们就直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强人啊!有精力修啊 一般我们就直接换版了

能就尽力修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迅维出来的学员,水平一个比一个好

那你有空可以去迅维报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迅维出来的,好功底.
好经验,精华啊.
必须顶!

过奖,兄台,

网友:
不错 思入清晰敏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有空可以去迅维报名看看

有时间一定去

网友H:
正好有同样的板子,希望能得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好有同样的板子,希望能得到解决

呵呵,你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没图纸都修得这么好,经验丰富啊

网友:
没复位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I:
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有图纸我就不用跑线了,
这么辛苦的

网友J:
这板子有图纸哦

网友:
修出来挺不容易的

网友:
好经验,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咯卡片恐怕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板子有图纸哦

哪找的,我没有哦,兄弟有的话上传一个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案例

网友:
不错 思入清晰

网友:
不错,还真没见过呢,学习了

网友:
小改不会伤筋骨的,我也经常改,最重要的是保证它好用,楼主功底匪浅啊,学习了

网友:
嗯。。分析得非常详细。。基础好。。。飞线修好不影响使用和稳定就可以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见识了

网友:
真细心,这都查出来

网友:
有时候改线路,就会出现一堆怪问题,折磨人

网友:
可惜我对主板这个研究不深 好多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线是为了节省时间,如果慢慢研究也许允许,老对着一块板,老板不高兴的

帮老板 那是。还是自己做最好 呵呵

网友:
LZ,ATX的PG是95脚怎么不写了

网友:
很好,今天的分加完了,不然给你加个分

网友:
都是高手啊...什么时候到基地学习一下

网友:
发帖子是要时间

网友:
基础好扎实!

网友:
好经验,精华

网友:
很多时候  不需要图纸 跑线就ok

网友K:
楼主好功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好功力,学习了!

只会一点皮毛,要学习应该到迅维上去学习,那才是真正的学习地方

网友:
楼主好用心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向你学习了

网友:
可以了啊  不错不错

网友:
精辟,前面那些太多,看着不怎么懂,没怎么有耐心。
还好楼主板后面做了总结,一看就明白了。
楼主厉害。

网友:
修板子技术不错!~加油!~

网友:
楼主跑线技术很高呀 没图纸这都不好修

网友:
修主板一直没什么进步希望有帮助看帖子

网友:
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
好牛逼的讲解

网友:
呵呵
,你也可以做得

网友:
呵呵,学习了,没图纸也能修复

网友L:
台式机还跑线修,确实够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台式机还跑线修,确实够耐心

那得修啊,又没图纸的,只能跑线呗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靠的都是知识的积累.

网友:
厉害   讯维出高人啊  思路清晰   这板子在我手上都判死刑了·

网友:
直接换个IO吧

网友M:
迅维出来的学员不得了

网友:
大哥你在哪学习的啊

网友:
看着好复杂啊,要有耐心才行,好久没修过台机主板了,

网友:
新手在这样膜拜,然后偷偷的学习了

网友:
看来还算得上是一个高手

网友N:
楼主好功力,一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功力,一线解决

呵呵,略懂略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迅维出来的学员不得了

那赶紧向迅维基地进发吧

网友:
我米分了来支持你下

网友:
恩经验吗。。值得学习哦

网友O:
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思路,学习了!

哪里哪里,共同学习

网友(2014-11-27):
要复位正常都需要那些信号啊

网友P:
楼主。我也有这块富士康的帮,现在就是CPU,供电,桥供电,测ITE IO 32脚和78脚两个PG都有电压,电源管理芯片31脚PG电压也出来了,就是没有复位信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也有这块富士康的帮,现在就是CPU,供电,桥供电,测ITE IO 32脚和78脚两个PG都有电压,电源 ...

更换或加焊南桥试下。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有图纸吗、不过师弟的跑线技术很好

网友:
没复位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2015-08-27):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最好不要改线路。修也不难的。修板觉得还是要有个原则。
除非是断线或者没芯片换只能改线路的,坚 ...

话是这样说,给你面对同行20一块的主板你还能静下心谈这个问题吗?

网友:
经验相当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大师兄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这块板子修的太溜了,虽然没图,但是你做到了心中有图,这样修起来确实很厉害,还是老徐教的好,谁的对,幸亏没有用FOXCONN专用芯片,要不然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