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阳E42G保护隔离

楼主(2014-07-04):
接到一台绍阳E42G,版号LA-3541P。不显示,插了电试下,大电流,直接拆开整。一看隔离管PQ11坏了(烧糊了) ,看不到内部结构,一般来说第二个管子也是P管,只是里面的二级管不知道朝那边的,既然是隔离作用,那就是电流过不去D级,找个箭头朝左边的就对了。换上去试试,OK能亮机。以为检到死鱼了,装上正常开机一进系统就掉电了。心中一万个草泥马飘过,一个都不能少。又千辛万苦的给拆下来,找找思路。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4,开机正常。试了几次都没问题,我X,耍我呢,想装上又觉得不行。装上硬盘,屏幕在试,开机OK.进系统一半掉了,一看电流0.2.这个不对吧,刚才0.4,现在0.2。电流不正常,难道是3 5伏待机有问题。先测了下主供电,咦,没电。那往前追,刚换了管测下(PQ11).S级18V,D极0V,G极15V。明显不对,看下G极是那个电压控制的。
PACIN为高,ACON为高,ACOFF为低,PQ18才能接地分压导通PQ10和PQ11.PACIN来自PU1A 。测了1脚没高电平输出,2脚3.3V。在测VIN18V多,分压电阻阻值都正常,1脚一下有电,一下没电。不知道怎么回事,问了下师傅,师傅说18V供电有时有点虚,你给它拉个18V过去。听师傅没错,直接从PQ1OD级飞线到PR11.这时PACIN都能正常为高了。心想这样能亮了,一插可调电源,我X还是0.2没变化。在测PQ11G极还是15V,俄的神纳,怎么那么多事,在测电阻PR60 150K,正常,PR54,20K,正常,才怪少了个0.那就找个换上去200K的懒得看图找,在肥板上随便测了下,就测到个100K的,也能用,把100K的和PR60调换一下。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4。在装上硬盘,显示屏测了10来分钟,都OK了。最后就···你懂的

网友:
赞一个  点火修不错

网友:
又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啊

网友A:
只是里面的二级管不知道朝那边的,既然是隔离作用,那就是电流过不去D级,找个箭头朝左边的就对了。是不是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没有,才会有这样思路呢?

网友:
基础学的不错,比我强多了,只能慢慢的自己看了。

网友:
不知为什么仁宝的电路图里MOS管没有标示N沟道还是P沟道

网友:
仁宝的机器点火回路出的问题太多了,不过也不是特别难修。

网友:
点火回路把我不会修啊  那位大神能告诉我该怎么修点火回路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正故障点是电阻变小了吗

网友B:
0.2、0.4是自动上电的电流还是待机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里面的二级管不知道朝那边的,既然是隔离作用,那就是电流过不去D级,找个箭头朝左边的就对了。是不是 ...

看其他的板子多了 大概就知道了第一个可以过电流电压,第二个能过电压,过不了电流(上课时教得,大概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了忘记了

网友:
基础太差 没怎么看懂

网友:
待机0.4.......这个待机会不会高了点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2、0.4是自动上电的电流还是待机的,没看懂

待机电流,老机器,电流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老机器,电流高了点

新的很低的见过0.006,  0.008的

网友:
我现在待机0.05,高,不过保护隔离,PQ11S极电压只有2V,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电阻还有这样坏的?200成20

网友:
电阻坏了 是不是该变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