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一下此图

楼主(2014-07-04):
大神们,此图中的+DC_IN_SS怎么才能产生,我没太搞明白,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补充内容 (2014-7-6 00:44):
谢谢各位了,是pr6阻值变大了,我开始以为pq29的4脚应该有控制的,进入了误区,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
电池供电出来后有一个17V左右的电压,这个看电池的输出电压值是多少,举例17V,那么PQ29的D级就是17v的电,但是pq29是一个P沟道的MOS管,在G级是一个相对低电平的时候DS级导通,想让PQ29的G级是相对低电平那么就通过PR8和PR6两个电阻进行分压,VIN电压17V在两个电阻分压后就会输出节点也就是G级的2.7V左右的电压,达到导通条件,随着电池耗电,电压慢慢变低,这时候PQ29的电压也就慢慢往下掉,但是要保证PQ29能一直都导通,那么就要有一个电容去耦合,根据电容特性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情况,举例VIN电压17V时pq29的G级电压就是2.7,也就是说电池输出的电压变低了以后想要PO29能持续导通那么一定要有一个相对的低电平,它的电压低了,也要让G级的电压变低不然就不能形成PQ29的完全导通条件,这样说明白吗?

网友:
都见习维客了  电阻分压通管子会不知道?

网友:
我认为加电就直接产生。

网友A:
后面还有连的图么?

网友:
分压自导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自导通

网友B:
PQ29的1,2,3脚得电同时,经PR8和PR6分压,给PC131充电,由于电容特性,二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压充到一定值时,(也就是PQ29的4脚)PQ29导通,PQ29的5,6,7,8脚就有电压输出了。

网友:
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怎么个意思?

网友:
哈哈,短接就OK

网友:
很明显两个电阻串联分压  P管低电平就导通,OK了。

网友:
上面适配器插针电路,下面自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9的1,2,3脚得电同时,经PR8和PR6分压,给PC131充电,由于电容特性,二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压充到一定值 ...

对电容的工作特性没有完全理解,有时间请教一下您!你的QQ多少?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的。

网友:
这个开机前防静电,开机后系统系统线性5V拉通。

网友:
2电阻分压导通的。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29的1,2,3脚得电同时,经PR8和PR6分压,给PC131充电,由于电容特性,二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压充到一定值 ...

pq29  123脚通电后,4脚一直都是19v,4脚就只连了两个电阻和一颗电容,其它别无原件了,不太能理解,适配器进来,就只连了pq2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后面还有连的图么?

后面就是公共电压了,就是pq29的4脚一直为高电平,怎么能得到低电平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面就是公共电压了,就是pq29的4脚一直为高电平,怎么能得到低电平呢?

适配器20v电压经过PL2到达PQ29的 1 2 3脚 也经过2个电阻PR8 PR6串联到地,这两个电阻起到串联分压作用通过计算PQ29 4脚电压大约为3.27左右
低于PQ29 1 2 3脚,所以PQ29导通产生+DC_IN_S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适配器20v电压经过PL2到达PQ29的 1 2 3脚 也经过2个电阻PR8 PR6串联到地,这两个电阻起到串联分压作用通 ...

谢谢,我刚才短接了一下4脚和地后,奇迹般的就ok了,不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刚才短接了一下4脚和地后,奇迹般的就ok了,不解呀

4脚电压比1 2 3脚低就能导通 你那主板应该是电阻坏了 导致不能分压

网友:
PR5与PR6分压后拉低PQ29的G极电压,PQ29导通,+DC_IN经过PQ29后改名为+DC_IN_SS

网友:
电阻分压导通

网友:
分压中 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
单从这图上看     一插电 这  SS 就产生了      由DCIN 经两电阻 串连分压   导通 PQ 29    SS  就出来了   跟DCIN V 没差

网友:
短接到地就OK那就对了,P管的特性还是要了解一下

网友:
电阻分压来使管子导通工作

网友:
G极的控制,由那个电阻分压得到,使管子导通

网友:
楼主有空多看下基础课件吧

网友:
去迅维报名吧   讯维出来的都是高手

网友:
经过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层主分析得简单明了是个人才啊

网友:
说白了就是自给自足

网友:
4脚电压要小于123脚的电压,怎么才能小呢,经过2个电阻分压使4脚电压比123脚电压小算出结果远远小于123脚电压,MOS管就导通了呀,产生后面的电压

网友:
利用的分压自导通 当dcin有插适配器的时候 它自己就导通了  这个一般 方正 海尔 省州 会用这样的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