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几个笔记本不定时掉电应该算通病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4-07-04):
第一台海尔的具体机器型号忘记了,回来上班的第一天碰到的机器不定时断电,店里买的伙计说搞了找不到原因,我说我来研究研究吧,用上我的拷机软件测掉电的时候CPU核心温度非常高,散热器风扇都已经排除了,心想应该有可能是CPU的问题,换一个CPU再测试一直都不掉电,叫客户换U搞定,原机U是P8600

第二台,也是同行拿过来的DELL N4030温度搞死机,掉电,是店里面伙计弄得,他拆机一看风扇堵住了,以为清理灰尘就好了,我当时也这么认为,结果清完灰尘,同行说再装个系统吧,系统刚安装完要进系统的时候又掉电了,摸背面感觉有摊手拆掉机器摸散热热的要死,风扇一直正常在转,报着试试的心态换U,再次安装系统拷机测试没问题解决掉电故障,原机U i3 380M

第三台,三星P467不定时掉电,同行拿过的机器,这机器大家都知道NEC电容通病,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拿过来果断就干掉NEC然后就装机器了,结果还是掉电,用拷机神器测试发现依然CPU内核温度过高,果断换U,解决此故障,原机U是T6600

第四台,也是三星P467是同一个人拿过来的,故障一样,我也是先果断干掉NEC,结果还是不定时掉电,换U解决问题,原机U是T6600

第五台,今天修到的机器,联想Y330也是电脑城的同行拿过来的,说不定时掉电,他说风扇好的,机器也没灰尘,我拆开一看还真是,干净的很,进系统拷机确实掉电,风扇也转的很正常,有了前面几台的经验这次果断先换CPU再次去拷机,一直正常叫同行换U解决故障,原机U是T6600

上面几台机器修的都是没技术含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算的上一通病CPU引起不定时掉电,很多朋友可能碰到了也不太会去怀疑CPU,一般都怀疑散热器故障导致的,所以给大家分享下

补充内容 (2014-7-15 20:39):
今天又碰到台CQ40 intel独显的,CPU负载一高就掉电,换U好了,原机UT6500

网友:
先战楼,明天把战利品发上来给大家看下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过几次,不知何故CPU很容易坏

网友A:
怎会一天遇到这么多Intel坏U的·················

网友:
很给力

网友:
感谢分享,我们这小地方,没啥条件换U试,下次碰上这些机子得注意。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今天修了台DELL N4030 也是掉电,,加焊显卡好了,,前天修了台DELL 1464  一压力测试就掉电  也是加焊显卡好了,也都是I3和I5的机器

显卡坏倒是遇到过

网友:
这么新的笔记本都这么多问题。。

网友:
本人真心觉的错 ,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
坏u门吧,大神啊

网友:
你那神器是什么软件 360还是鲁大师

网友:
天热了,发热量大,U也这么爱出问题

网友:
我去了 全是U的事啊 夏天了 U热正常啊 不能动不动就换U啊

网友:
长见识了,掉电U要在考虑之列。

网友:
I系列的U非常爱坏

网友:
基本都是cpu问题,我手上的两台E40,一台4738,一台4736还没搞定了。E40 CPu 散热器 硬盘  内存都换了,4738 , 4736还没换U试呢,上班了试试去,这几台机器大家也给支支招

网友:
E40铜管有缺陷坏的多。你买个联想后面出的改良铜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会一天遇到这么多Intel坏U的·················

不是一天的事,是总结归纳的。

网友:
U坏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拷机神器是什么求解

网友:
怎么全是换CPU

网友:
*脏话*,我都定式思维 不考虑CPU。。。。

网友:
修这么久我连一台因为CPU掉电的都没遇到过,楼主却能遇到这么多,一方水土一方人啊

网友:
amd的u换了不少,一堆,但intel的u还一个没换过!

网友:
原来是CPU的问题啊 我有一台华硕的也是掉电搞半天没搞好   就放弃了  唉应该换个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