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M3A770DE 12V短路

楼主(2014-07-05):
昨天接一片华擎M3A770DE AMD主板,现象是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是急停,而是慢慢停),然后再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必须重新插拨电源按开机键才有反应,但还是风扇一转就停了;拨掉12V供电风扇就能正常转。我心中暗自窃喜,心想一定是CPU 供电MOS管短路了,于是测量MOS管。结果MOS管都不短路,拆下CPU供电芯片,上电CPU风扇能正常转了,以为是这个芯片的问题,找一个换上,结果还是一样短路。测量北桥下面的几个电容,有几个对地阻值才21欧,不知道正不正常。有哪位师傅遇到这种情况的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拆下CPU供电芯片?不烧管吗?检查下桥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CPU供电芯片?不烧管吗?检查下桥供电吧

不烧,强行加电风扇转

网友:
有可能是CPU相连的电容坏掉了!以前还碰到过IO坏的!

网友:
维修思路---上电的瞬间.cpu电压不正常.或北桥负载电流过大.都会启动保护.风扇只是让你知道电压一上瞬间就掉了

网友:
你把cpu供电芯片拆了供电管不在工作,所以不短了

网友:
可以报修迅维的远程学习,或是自己网上查资料,个人觉得远程学习的方法快,看过一两节的迅维远程,真心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