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p45 难开机问题

楼主(2014-07-05):
本人有一张七彩虹战旗C.P45 TWIN超频版V21 主板,关机后如果拔掉电源线后,下次就非常难开机,要插上电源按开机键10~20次才能开机;如果关机不拔电源线又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们到底是什么问题!
掉电

网友:
自己顶一个~跪求大神告诉问题所在

网友:
不是电源的话,检查下32.768正常不,要不就是南桥了吧。

网友:
维要开机的几个条件查查

网友:
直接换电源好了!叫你装机的时候用赖电源!

网友:
换一颗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