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78LMT-S2 REV:1.1主板开机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4-07-05):
主板故障:开机无显示,电源正常 内存正常 CPU正常 诊断卡诊断自检正常 但是没有所有报警提示音。主板显卡或加独立显卡均无输出显示。因本机是摔完后 不显示的,但目测没有检查到哪有摔坏的痕迹,本人稍懂点电子技术,求师傅们指点,或提供电路图纸一份,谢谢大家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摔开焊了

网友A:
主板有个芯片RTM880T-792 芯片摸着有点烫手的感觉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这个芯片要是损坏会开机无显示 吗

网友A:
技嘉GA-78LMT-S2 REV:1.1主板开机无显示.用中文诊断卡诊断 显示诊断码:00 主板检测没有故障,按住开机键强制关机关不了,按重启按钮感觉没有重启的感觉,主板没有任何报警提示音 主板时钟芯片 RTM880T-792 芯片摸着有点烫手的感觉,这个芯片损坏主板是否会无显示,请大家指教

网友:
RTM880T-792是时钟芯片.烫手是工作了.

网友:
是按完开机键就是00还是跑马跑到00的???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个芯片RTM880T-792 芯片摸着有点烫手的感觉 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这个芯片要是损坏会开机无显示 吗

这是时钟芯片。会烫手很正常。不烫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GA-78LMT-S2 REV:1.1主板开机无显示.用中文诊断卡诊断 显示诊断码:00 主板检测没有故障,按住开机键强 ...

电压正常不。

网友:
你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吗???没有他没有摔坏??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检查

网友:
只能一步一步检查了。别的办法我没有,

网友:
什么电压都不侧  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电压   时钟等

网友:
按时序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