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古怪故障

楼主(2014-07-05):
老师们好,请问下老师们顶星主板,型号昨天没记下来,这机子每次开机显示都要重新插拔CPU才可以开机显示屏幕,否者开机不显示,而开机一次断点,又开机不显示,再去插拔下CPU又可以开机显示了,换cpu试过,当开机不显示的时候,去测试提供给cpu核心供电的场管电压为OV,场管的控制脚和输出脚为0V,输入脚正常为11.98V,可当我又去重新插拔下CPU,cpu的核心供电为1.2V正常了,场管三个脚电压都正常了,电脑开机也显示,刚开始以为是PWM电源管理芯片,也换过,CPU也换过,开始这样,断点就开机不显示了,又去插拔CPU又正常显示,进系统,跟正常机子一样,操作都一段时间都没出现问题。其实没办法从哪里下手了,来向老师们求助,谢谢老师们。

补充点:诊断卡不跑马,各电压指示灯亮,我用cpu的风扇散热片左右移动,诊断卡的-12V一下亮一下灭而不是+12V,不稳定,当重新插拔CPU正常开机显示了,都一切正常了,CPU用假负载去测试,复位电压正常1.1V,VTT1.2V,核心电压等都正常,用假负载测试时钟无电压,这板子上真U才出时钟的,还有一点,当开机不显示的时候,内存的复位电压也为0了,可正常开机显示,内存复位电压又正常了,很怪癖。

网友:
是不是cpu座子空汗啊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卡上复位灯情况。可能出在CPU后的复位。

网友:
查5VSB 供电,3Vsb供电

网友A:
你有示波器吗,是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滤波性能不良造成的过压保护?我感觉好像和插拔CPU关系不大吧。CPU座子空焊,复位都有可能。不好说啊。

网友B:
有换过ATX Power吗

网友:
cpu座子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示波器吗,是不是CPU供电滤波电容,滤波性能不良造成的过压保护?我感觉好像和插拔CPU关系不大吧。CPU ...

没有示波器,奇怪的是断电后再插电源,开机就不显示了,也不跑马了,再去重新插拔下CPU又正常了,各路电压都正常,也正常显示,进入系统,再系统下玩游戏都可以,没有什么问题。把电容拆下来也用万用表测试了,充放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换过ATX Power吗

也换了下大功率的电源,故障依然存在,我觉得是某器件不良的原因。可不知从哪里下手,如果开机不显示去测量,那问题很多,场管控制电压和输出电压都是正常,输入正常,也断点去测试了每一个场管,测量得到的数值都正常,500多左右 ,

网友:
那真是倒霉了,我没有工具,

网友C:
我也认为cpu做开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认为cpu做开焊了

没有加焊工具,就放那里了,无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