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救!HKC A2250I 雷击问题,修好通电后插VGA或DVI没反应!

楼主(2014-07-05):
求救!HKC A2250I  雷击问题,修好通电后插VGA或DVI没反应!

网友:
补充下,通电开机,只是显示"无信号",开机LOGO没有,会不会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又发现有HKC的LOGO了,就是显示"无信号"就闪待机灯了.

网友:
先备份在刷

网友A:
备份原来的,再刷原来的?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显示"HKC"LOGO后,显示无信号,就闪待机灯了,求救!

网友:
VGA端口电路测量正常吗

网友:
刚才拆VGA后面的两个6脚C 963H,插VGA线有反应了,这拆了会影响使用不?

网友B:
不会影响使用。楼主可以到坏驱动板上面拆,这个件很好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使用。楼主可以到坏驱动板上面拆,这个件很好找的。

丝印是C96SH,一样的吗?

网友:
如果VGA和DVI同时不能用的话估计那就不是接口的问题,刷下程序试试吧 不行就直接换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是C96SH,一样的吗?

相同位置的都一样,能代用.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试吧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份原来的,再刷原来的?

备份原来的 找一个刷上 如果不行的话再把原来的刷上

网友:
雷击打坏 接口的ESD元件

C96XX

网友:
15楼正解 。那是钳位保护二极管。拆除也可以,但下次就烧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