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 SE PLUS 不触发的时候诊断卡12V微亮

楼主(2014-07-05):
不知道怎么修了,求大神给思路

网友A:
待机对了就在io上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对了就在io上查啊

和我一个姓的啊. 辈分也一样

网友B:
先打值。然后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慢慢来。我也没法具体跟你说

网友C:
量下ATX PS_ON电压及ATX 12v(黄线)是否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ATX PS_ON电压及ATX 12v(黄线)是否有电压

我今天上班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打值。然后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慢慢来。我也没法具体跟你说

这应该是串路,和时序没有关系吧

网友D:
还没遇到过串路串到12v上的,楼主查出来一定要说下从哪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没遇到过串路串到12v上的,楼主查出来一定要说下从哪串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修的,现在主板在哪放着呢

网友:
大概只能試著換 io 看看囉~~

网友:
换个IO耍耍

网友:
我先试试吧

网友(2014-08-06):
看逛论坛,回复加分很积极啊,告诉是排阻822,查下3V和12V在一起的地方,你这个是串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