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41WV 开机跑几个码掉电。

楼主(2014-07-05):
取掉BIOS内存也掉,拔掉12V不掉,量各大供电正常.
摸各芯片无发烫。
量RSMRST电压正常。
开机跑几个码掉电,排针电压低容易引起。
量排针电压正常。
IO到南桥电压有3.6V。
触发后拉低至1.0V,但一直拉低,不恢复3.3V。
这时候跑码。
后恢复成3.3V,就掉电了。
由于电压偏高,好像是电流太大一样?不先考虑IO。看到旁边有个上拉排阻。
更换上拉排阻后,电压恢复到3.3V。
开机不掉电了。

还有一例:L-G43R4开机跑D0,喇叭乱叫,SPD无电压,更换0欧电阻后正常。

网友:
是不是英特尔的G系列主板都是电阻坏的多啊,是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