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主板

楼主(2014-07-05):
GA-G41MT-S2主板可以开机  进PE挡在滚动条哪里是怎么回事  COMS放过电了    在求BIOS一个  是rev。1.3的

网友A:
多半是南桥,先排除引导盘和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半是南桥,先排除引导盘和设置问题。

有没有可能是BIOS了

网友B:
看看网卡和声卡

网友:
GA-G41MT-S2 1.3

网友:
是2个BIOS都有吗

网友:
里面有两个版本.你选其中之一就行.建议F7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网卡和声卡

嗯嗯   现在不挡了 我把网卡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