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D1981wA没有显示 求救

楼主(2014-07-05):
有一台联想D1981wA的显示器,插电 按开关,显示联想LOOG ,然后就有无信号的提示,再接上主机,开机,屏幕没有如何反映,换了几台主机,都是一样。显示器开关关掉,再重新打开,还是只有联想的标志,和无信号的提示,屏幕就是没有显示。VGA线也换了几根 还是一样,请问一下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显示器
联想
无信号

网友:
信号识别电路的问题,建议送修吧。

网友:
排查(驱动板)(灯管)

网友:
看看显示器驱动板VGA后面的6脚 ,拆了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VGA口旁边的两个六角拆了试试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换个驱动板 就可以

网友:
可能拆了6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