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12硬盘奇葩问题

楼主(2014-07-05):
   一块普通点12的ST500G 硬盘
             刚开始问题前面一部分有几十个坏道 和红绿块...
                    于是乎接上指令线经过好多个小时的奋战   终于出盘了

                                 经过MHDD测试无坏道 无色块   心想OK了
                                                    可是郁闷的是 分区 勾系统都OK   可是一到解压系统就死机  (电脑是没有问题的)

                                                                很是不解

网友A:
有坏道修复过的盘,要先格后分区。第一次用硬装,不狗。

不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B:
可能是LZ修盘的时候哪里没有操作好吧,你可以在 “解压系统就死机”后,再用MHDD检测硬盘看看是否还有红绿或者坏道。

可能又有坏道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LZ修盘的时候哪里没有操作好吧,你可以在 “解压系统就死机”后,再用MHDD检测硬盘看看是否还有红绿 ...

恩恩 这个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坏道修复过的盘,要先格后分区。第一次用硬装,不狗。

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网友C: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或者换台电脑,感觉硬盘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再扫一次试试,如果没问题就可能是SMART的问题,清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硬盘问题

网友D:
硬盘重建MBR试试!!!MBR=硬盘引导

网友:
换个板子看看咯这个盘也会有板子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一下复位SMART表看看,或者换台电脑,感觉硬盘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恩恩 谢谢 我也感觉应该是SMAR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重建MBR试试!!!MBR=硬盘引导

恩恩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