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41复位常亮

楼主(2014-07-05):
七彩虹G41复位常亮,下管和电感都无电压,测PCI-E   13电压1V14脚电压0.96V    PCI-  B16脚1V电压是否正常,求助

网友A:
b 16脚你应该是时钟脚 电压在1.4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b 16脚你应该是时钟脚 电压在1.4V左右

怎么排查,我刚刚学修主板,有电路图吗?

网友:
时钟不对啊

网友:
  哪里 没 电压?

网友:
PCI-E  A13  A14  电压是0.4V左右     PCI  B16 电压1.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