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1g不认声卡,喇叭耳机无声音输出

楼主(2014-07-05):
宏基4741g,目测无进水。

alc272的声卡,测得供电ok、
时钟复位没有电压,时钟复位由南桥发出,断开复位与南桥之间的链接,南桥依旧没有复位电压发出,
换声卡芯片,问题依旧,请问一下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还是哪里的供电出问题,

acer4741G HM42_CP_0122板号:09920-3 JE40-CP

网友A:
看看网卡是不是把信号拉了。。。不行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网卡是不是把信号拉了。。。不行换南桥

网卡把信号拉低?
网卡的复位正常

网友B:
看一下网卡的复位,如果网卡有复位可以借一个,如不行,更换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网卡的复位,如果网卡有复位可以借一个,如不行,更换南桥了,

那就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可查下声卡的时钟复位还去那些地方,如果没有,直接杀南桥吧,上次那个不是声卡就是杀南桥好的

网友:
有声卡换声卡,没声卡换桥。

网友:
很多是声卡芯片不良导致。换芯片。

网友:
看一下网卡的复位,如果网卡有复位可以借一个,如不行,更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