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u盘打开提示格式化 FAT32 无DBR 备份 恢复数据

楼主(2014-07-05):
      自己的一个朋友说u盘坏了,我说怎么坏了,他说打开u盘就提示格式化,他说不能格式化 需要把资料找出来,我说我帮你看看吧
      我接过u盘,插上电脑 ,打开果然提示格式化,最近遇到好多这个问题了,哎  习惯性的打开WINHEX 这个软件 发现DBR损坏了 想找找有没有备份的DBR,发现备份的DBR也损坏了,郁闷,备份的也损坏了。。。

接下来先把u盘做个镜像

过程可能需要xx分钟

快好了

已经克隆完成

然后把u盘格式化,如图:

格式化后,通过winhex 打开u盘  发现0扇区的 DBR回来了,但是资料没了 怎么办 别着急 接着看

接着复制0扇区的DBR文件 到 刚才克隆的镜像文件里

复制完成后的效果

然后把刚才修改过的 镜像文件,克隆到u盘 如图:

漫长的过程,可以出去抽根烟,或者喝杯茶了

呵呵 终于完了 由于我的电脑刚才重启了 那个完成的图片 没保存住  直接来个 结果

朋友看到数据回来了,激动的泪流满面。。。。、 各位看官,有分的加分,没分的捧个场。。。。。

网友(点评):
变种的借尸还魂,不错哟!!!

网友A:
找回资料别人给你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回资料别人给你多少钱了?

提钱伤和气  没收钱

你是不是帮他找了一包种子。他复制给你了,你就没要钱了?(给点我!)
楼主,意气,真够朋友!虽是生意,但朋友嘛,能力范围的小事哈。

网友B:
没学过数据恢复.这个软件也不会用.我想问问楼主.复制0扇区的DBR文件 到 刚才克隆的镜像文件里这一步的具体操作好吗? 具体些..万分感谢.  分已加.

网友C:
楼主这样做我不赞成,DBR损坏了无非就是计算几个参数而已,向楼主这样做,如果楼主在格式化U盘后每簇扇区数改变了或者说隐藏扇区数改变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建议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楼主还是计算一下,几个参数是,每簇扇区数,隐藏扇区数,FAT扇区数,FAT大小,分区大小,分区前的隐藏扇区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数据恢复.这个软件也不会用.我想问问楼主.复制0扇区的DBR文件 到 刚才克隆的镜像文件里这一步的具体 ...

同求这一步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做我不赞成,DBR损坏了无非就是计算几个参数而已,向楼主这样做,如果楼主在格式化U盘后每簇扇区数 ...

高人啊..求科普啊.. 能具体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人啊..求科普啊.. 能具体些吗?

我只是觉得像楼主这样做太麻烦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学过数据恢复.这个软件也不会用.我想问问楼主.复制0扇区的DBR文件 到 刚才克隆的镜像文件里这一步的具体 ...

主要是u盘拿走了 ,没法详细截图了

网友:
这个可以 ,一直对数据恢复没太多的接触!,这个比较容易看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觉得像楼主这样做太麻烦了,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没办法,学的太浅了,我觉得还行吧

网友:
支持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E:
厉害啊能有个详细教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能有个详细教程就好了

这还不详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学的太浅了,我觉得还行吧

从别处复制个DBR过来,填几个参数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别处复制个DBR过来,填几个参数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还真没试过,期待楼主发帖

网友F:
通俗易懂,优盘数据恢复的科普贴,感谢万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通俗易懂,优盘数据恢复的科普贴,感谢万分。

希望大家积极发帖

网友G:
有这么麻烦么 在PE里直接修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 diskgenius 数据就全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麻烦么 在PE里直接修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 diskgenius 数据就全出来了

没试过,请问你用u盘实验过吗?

网友:
WINHEX,真心学不会啊,太 难了,学一会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试过,请问你用u盘实验过吗?

当然试验过 给客户装系统的U盘用了好几年了 偶尔出现这种情况都是这么恢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这么麻烦么 在PE里直接修复一下分区表就可以了 diskgenius 数据就全出来了

你不要误导大家好不好,我今天按照你说的用diskgenius  不行  没有试验过 不要随便乱说

网友H:
WINHEX还是比较难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WINHEX还是比较难学的。

我只是学了点皮毛  太复杂的没有学会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学了点皮毛  太复杂的没有学会 呵呵

你好麻烦看一下短消息我有事咨询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学了点皮毛  太复杂的没有学会 呵呵

皮毛也不错了,活到老学到老。还有短消息要麻烦你看一下。

网友I:
楼主高明,U盘有坏块,OFFICE文件打开乱码可以解决吗,或者U盘里的文件变成了很大容量的文件,而且还是乱码的,可以恢复出资料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楼主高明,U盘有坏块,OFFICE文件打开乱码可以解决吗,或者U盘里的文件变成了很大容量的文件,而且还是乱码 ...

off文件打开有乱码可以换文件头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D:
off文件打开有乱码可以换文件头试试

是用WINHEX把好的WORD的文件头替换到坏的里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用WINHEX把好的WORD的文件头替换到坏的里面吗

恩 是的啊,找个word 文件头

网友:
我都是用软件 把资料弄出来 叫客服买新的U盘

网友:
这种方法是慢了 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