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 plus v2.01g,或d3-50循环,或档d5,换内存无果,不插内存会报警,求助

楼主(2014-07-05):
以前修好的板子,放了好长时间翻出来,忘了以前怎么回事了,没做好记录,教训。

现在是4600的u,667/512的内存,应该是支持的,u和内存都是好的。故障是循环跑马:00-d3-50,bios有波形切持续不断。刷bios无果。
偶尔动动u和内存有时会在00-d3后档d5,停止后,bios的波形也没了。
直接去掉内存,档EE并一长两短报警。

电压方面,核心1.3,桥1.2,基本正常;内存供电经常是1.98,有时候是1.88,都有点高。0.9负载,spd的3.3都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求指教

--------------刚才测试的时候竟然亮机了一次,启动pe到装入镜像时死机。之后又是循环跑马或档d5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高

网友:
cpu换没有 换了的话再查桥吧

网友A:
华硕的你还可以找一下822排阻

网友B:
内存的负载   SPD    SMBUS   正常吗

网友C: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到位不

网友:
看看管子和电感电容

网友:
内存的几个基本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压下桥试试.也许虚焊了

网友:
加焊一一下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你还可以找一下822排阻

822有好多,地毯式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的负载   SPD    SMBUS   正常吗

这些在电压上,都是正确的,波形不太会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到位不

1.8 0.9 3.3都有,其他的不太会查

网友:
内存总线都不查?

网友:
查一下,SMBUS ,加焊一下NB试试吧。

网友:
目测没发现问题,回头打下值。不过假负载买了来,还没有一次用它发现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