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301Z 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05):
裸板开机电流慢慢跑到0.9然后掉到0.75不动,不显示。AMD集成,按开关键能关机,按D+开机键 屏能亮,各相供电正常,BIOS刷过。求助,求思路!!

补充内容 (2014-7-12 13:35):
确定是北桥的坏了,不是虚焊。懒得换桥,直接做主板交换了,反正也便宜。

网友:
是不是北桥问题多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桥没换过,但是假焊过  无果

网友:
拿重植吧 北桥

网友:
AMD的多数是北桥问题

网友:
一看就是修过不少机器的师傅级别 呵呵

网友:
HM65以后基本都可以。amd的单桥也可以。

网友:
重点看AMD北桥

网友:
这个换个站 换个主板

网友:
我想你这个机器有图纸吗

网友:
三星让0卡LOGO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加焊CPU估计能解决

网友:
一眼的桥工阿。。虽然北桥可能性大

网友:
直接换个北桥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