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型遥控钥匙匹配示例

楼主(2014-07-05):
第一把钥匙的适配:

1. 将要匹配的点火钥匙在点火开关内开/关三次(在点火档与关闭档之间),完成初始化。要求开/关三次总时间不超过5秒。拔出点火钥匙。

2. 按住钥匙的任意一个按键(开或关)。

3. 在10秒钟内按另一个按键3次。

4. 释放所有按键。

5. 钥匙的LED灯闪烁5次。

6. 至此,第一把钥匙适配完成。

第二把钥匙的适配:重复2-5步。

注意事项1

1. 适配第二把钥匙不需重新初始化,但距上一把钥匙适配结束时间不能超过20秒。

2. 再度初始化钥匙或接通点火开关,或接收期限结束,钥匙匹配过程都将被迫中断。

舒适系统控制单元零件号为1GD 959 875 D,版本号为0200或0300的捷达车,与零件号为1GD 959 753 A发射器组合.

匹配流程:

第一把钥匙的适配:

1. 将要匹配的点火钥匙在点火开关内开/关三次(在点火档与关闭档之间),

要求间隔0.1~1秒。

2. 听到控制器短音提示后,拔出点火钥匙。

3. 按住钥匙的任意一个按键,不要松开。

4. 按住钥匙的另一个按键,即此时同时按住两个按键。

5. 听到控制器提示音后,释放所有按键。

6. 至此,第一把钥匙适配完成。

第二把钥匙的适配:重复3-5步。每台车最多可匹配4个遥控钥匙。

注意事项2

1. 步骤2~5必须在2秒种内完成。

2. 如果需要匹配多个遥控钥匙,则相邻两个钥匙匹配完成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2秒。

3. 如果匹配工作执行到步骤1后未继续下面的操作,则原有匹配过的遥控钥匙将失效。

值得说明的是对于版本号为0300的捷达车,注意事项稍有不同,

1.在完成步骤1后的15秒内必须完成所有遥控钥匙的匹配工作。

2.当下列条件任何一条满足时,匹配过程结束。

2.1开点火开关。

2.2把遥控钥匙匹配完成。

2.3完成步骤1后超过15秒。

3.如果匹配工作执行到步骤1后未继续下面的操作,则原有匹配过的遥控钥匙仍然有效。

备注:

1、控制器和发射器应配套使用,否则无法实现遥控功能。(控制器和发射器配套使用原则:零件号为1GD 962 258控制器与零件号为1GD 959 753发射器组合;零件号为1GD 959 875 D控制器与零件号为1GD 959 753 A发射器组合。)

2、地址25数据块读取功能:地址25-08-01能读取遥控钥匙数量。

Bora GP 2008 遥控钥匙手动匹配流程

Bora GP2008年型采用了新设计的中控锁及电动窗电控单元,电控单元零件号为;1JD989857,电控单元采用长编码,匹配方法也较原宝来有了变化,流程如下:

简述

在5 秒内连续开/关点火开关3 次后,通过转向灯闪一下,提示控制器进入初始化

状态。初始化状态维持15 秒,在这段时间内,控制器准备接收来自遥控钥匙的初始化

编码。

流程

1、通过钥匙在5 秒内使KL15 开/关各三次

2、当转向灯闪光一下,提示进入初始化状态,并开始计时

3、按住遥控钥匙的开/闭锁的任一键后,再马上按遥控钥匙开/闭锁的另外一键,

转向灯闪一下表示成功学入。

4、重复操作步骤3 可以初始化另外的遥控钥匙,共可以初始化4 个遥控钥匙

注意:整个初始化过程必须在15 秒内完成;在15 秒后或打开点火开关或初始化4

个遥控钥匙,退出初始化状态。

一个新遥控钥匙的成功初始化,所有原来的遥控钥匙信息会全部被清除,也就是

说,如果想用几把遥控钥匙操作车辆,必须在同一个初始化过程把几把钥匙初始化。

宝来高尔夫遥控钥匙的适配

•打开点火开关,进入地址:46

•选择功能10-选择00通道,删除适配记忆

•选择功能10-选择01通道-输入适配钥匙数00001----4(最多四个)

•依次按需适配的钥匙上的遥控键1秒以上,所有钥匙要在15秒内完成

•用未失效遥控器钥匙,打开点火开关。

新增遥控钥匙的匹配:

•用新钥匙锁车门。

•用遥控键开或关车门。

•按键停至少1秒后再按遥控按钮

•自适应结束时有喇叭提示。

速腾,迈腾遥控钥匙的匹配方式与宝来类似,依然通过46-10-01进行设置;但常用功能引导/故障引导完成。SAGITAR 新增遥控匹配:用一把钥匙打开点火开关,用另一把钥匙锁车门,用遥控键开或关车门,控键至少1S 后再控遥控按钮,自适应结束时有喇叭提示。

关于遥控的其它补充说明:

1)控制器和发射器配套使用原则,06款CIF (生产日期:06/06/16)遥控失效,匹配时有确认闪动但遥控无效,该车用的遥控器为L1GD 959 753 ,315MHZ ,与该车的遥控控制单元协议不配比,更换新的遥控器L1GD 959753 A 315.5MHZ,(适用于05年5月后车型)匹配成功

2)迈腾遥控的舒适性设置:

按菜单选项按钮进入舒适系统,按确认按钮选择舒适模式。舒适模式有3 种模式。3 种模式说明:选关模式,插入钥匙门的钥匙遥控将不能遥控4 门玻璃升降;选所有模式,插入钥匙门的钥匙能遥控4 门玻璃升降;选司机模式,插入钥匙门的钥匙遥控只能遥控司机门玻璃升降。

3)  通过遥控单元恢复座椅和后视镜位置

对于有记忆功能的电动座椅和后视镜,可将将所存储的座椅位置输入到遥控钥匙上:
存储座椅和后视镜位置
之后在10秒钟内将该位置输入到遥控钥匙
将遥控钥匙从点火开关内拨下
按下遥控钥匙开锁按钮并保持大约2秒钟直到听到输入完成的确认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