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z-n311z 不触发

楼主(2014-07-05):
接到机器风卷残云般的拆机刷BIOS, 无果。然后COMS放电,机器能触发开机正常,进系统一切OK。重启也正常。关机后就不能触发,COMS放电又能触发。。。。。 请问什么问题!
补充内容 (2014-7-12 13:41):
结果:桥触发模块坏,更换桥。
刷BIOS

网友:
换个coms电池试下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查下coms到南桥的电路
ok的话 请告知下咯

网友:
学习中 ,维修去来分享一下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和rtc电路查下

网友:
感觉南桥可能性大些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大,一般都是要换才行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看来这款机器有通病呀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