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K斯巴达克PN78VM2不上内存不自动关机

楼主(2014-07-05):
SPARK斯巴达克PN78VM2主板开机一闪即熄,查到CPU供电短路,上管有一个短路了这个比较好修换好后心想可以拿维修费了谁知装上主机后开机D7-C1-26熄火了,恩?电源,开关,内存条一个个试下来都没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是独桥NV的板,加焊了一把开机好了几次,把CPU拆开清了一下,也是好几次后不行了,关键是它不上内存走在C1处怎么都不掉电,不知道是该焊独桥还是加焊CPU座这个板修的很少,发到论坛上找同样故障,也请兄弟们指教!

网友:
葬心如葬花,埋似水年华。掩了隔窗纱,隔了月中牙。 青丝换白发, 不过人生一间刹那。

网友(点评):
这是技术论坛啊,你要不是个美女就去扣分吧!

网友:
打CPU到桥值  可以确定那个空焊导致这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只能bga一下桥了

网友:
AMD的是CPU控制内存,和1156针后面的一样,CPU和CPU座你也要检查下!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这个板子我维修好多的了。不需要做桥。之需要换换IO,。或者门电路旁边的 小 芝麻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这个板子我维修好多的了。不需要做桥。之需要换换IO,。或者门电路旁边的 小 芝麻管子

真的么 我有几块 都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建议  这个板子我维修好多的了。不需要做桥。之需要换换IO,。或者门电路旁边的 小 芝麻管子

这块板CPU供电上管烧了有独桥受伤的可能吧,加焊好一会,重植后彻底熄了,短路开都开不起,下回再遇到这种板我一定先换个I/O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