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IS R9280X点位图或者电路图

楼主(2014-07-05):
某宝上淘回来一块HIS R9 280X的卡,测量为5V短路了。
打红圈的那个PIN短路了。

网友:
红圈在哪?没看到。
楼主,淘的矿机卡吗?价格多少?

网友:
用烧鸡大法

网友A:
那个脚本来就是接地的把

网友:
旧的 都 1000多  你维修好 就赚大发了

网友:
旧的 都 1000多??楼主你不是在玩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脚本来就是接地的把

应该不会,你有见过哪个MOS的D,S极同时对地吗

网友:
没电路图,跑线路吧~!难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