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测试卡跑到26 就重启

楼主(2014-07-05):
各位老师个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用了两个测试卡都这样。主板是技嘉p43 eg3s 如果是主板的原因,还有修理价值吗
重启

网友:
测试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只要南北桥不坏就有修理价值

网友:
26多半是显卡没有过

网友:
貌似是显卡吧

网友:
是不是CPU或桥 温度高了

网友:
看客户给的价钱,有修的价值就修 实在不行就叫客户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