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球不好搞呀!!!

楼主(2014-07-05):
植球时,为啥有点锡球卡在钢网孔中,拿掉钢网就差这些卡在孔中的,咋个解决呢?难道是锡球不规则,造成的?便宜的锡球就是这样?

网友:
用8X8 的钢网

网友A:
这个问题可有挺多,1,钢网,2,温度没有控制好,3,球不规则,4,焊膏太次了,多做几天,找找方法吧

网友:
80X80的?我的台子是90x9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可有挺多,1,钢网,2,温度没有控制好,3,球不规则,4,焊膏太次了,多做几天,找找方法吧

焊膏抹多少呢?没有直接加热,就放好后取钢网了!!!这个钢网怕是不能加热的吧

网友B:
焊膏一定好点的,而且涂抹的要薄,一定要薄。

网友:
焊膏一定要好点的,加热的时候要均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膏一定好点的,而且涂抹的要薄,一定要薄。

嗯,这个试出来了,必须要薄,否则一吹就乱跑,粘连在一起

网友:
现在有个问题是,风枪固定时,有些锡珠固定了有些没有固定住,咋回事呢?不知道风枪温度设置多少?风速是最小吧

网友A:
我们一般设定在250-270,风力开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设定在250-270,风力开最大

不分有铅无铅?我吹得锡球都化了,可就是没有和芯片的焊点粘一起,是不是焊膏抹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设定在250-270,风力开最大

距离多远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头疼啊

网友:
焊膏最好用进口的,还有要好的锡珠。

网友C:
焊油最好用蓝瓶的,别图太多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油最好用蓝瓶的,别图太多 。

蓝瓶是啥牌子的?

网友:
今天又试了,锡球融化了但没有粘在BGA的点上。焊油是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瓶是啥牌子的?

AMTECH   我看瓶上写的这个 我师傅用这个 还不错。

网友:
AMTECH  我的也是,但下面写的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网友:
还是植的少 我们植球不能用网智能一个一个的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