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可以用10N60代换吗?

楼主(2014-07-05):
这个可以用10N60代换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这个管子的型号代换。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如果是电源开关管的话,可以代用的。

网友:
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这个可以代换比原来的好

网友:
这个应该是那种老机器上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设备上的呀?哪部分的?
最好上传个电路板图片,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  放心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