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 61

楼主(2014-07-05):
上不去网 本地连接有黄三角叹号,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系统问题啊

刚做的wein7 64就是上不去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 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MAC地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是不是 路由器的问题

路由能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