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花屏

楼主(2014-07-05):
手里有一台康柏的CQ41,修了两次了,第一次是加焊显卡用了一段时间,现在的问题是其他都正常使用,一看电影电视剧就白屏花屏,但是有声音。。。。显卡也重植了。。。。请问要换显卡试试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
驱动试过没

网友:
换个全新显卡芯片。

网友:
换显卡吧,估计要换了

网友A:
显卡问题,换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换过了吗

换了新的显卡,涛声依旧

网友B:
拿测机硬盘做了XP win7都不行,就是看电视电影就白屏花屏,但是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测机硬盘做了XP win7都不行,就是看电视电影就白屏花屏,但是有声音

   现在好了没     要不               flash player  重装下

网友:
换显卡肯定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了没     要不               flash player  重装下

没好。。。没头绪了。。。。

网友:
你要不重装个Flashplayer    外接看下   我也想不出其他的了

网友:
查一下显存看看吧。

网友:
换显卡吧   应该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的是INTER还是AMD的哦?

网友:
换显卡就可以

网友:
也要考虑下桥,毕竟LVDS信号是从桥里面出来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偏低呢

网友:
外接萤幕正常吗?

网友:
显卡换了就换显存

网友:
先换一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