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V 触发掉电

楼主(2014-07-05):
F8V 触发掉电   电流到0.245然后掉到0.113,ps51020很烫
有待机,待机电压为0.20       不按开机键, 电感 3v电感为3.43v      5v电感.5v  触发后电流到0.245,就掉了,掉后51020就发烫,不按开机键,ps51020就不烫。,不知道怎木搞哦,,

网友:
明显的短路了啊

网友A:
短路了  5V电压不正常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5V电压不正常能开机?

开机瞬间5v正常啊的 有时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5V电压不正常能开机?

待机状态下5v也正常啊

网友:
5V电压不正常,才0.7V吗?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5V的管子拖不起负载 换了试试     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主板短路了    5V后极短路吧

网友:
错了 待机状态下5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