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破解路由器密码,跑PIN码,10个就出错,等300秒,

楼主(2014-07-05):
破解路由器密码,跑PIN码,10个就出错,等300秒,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正常,现在路由器都防PING 300 秒, 你还是去抓包吧

网友:
不是那么好破的,这个都能破了,就会出下一个密码方式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在路由器都防PING 300 秒, 你还是去抓包吧

抓包跑字典,成功率太小

网友:
将-300改成-20,终于破了一个路由密码

网友B:
禁用 wps 了你怎么破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禁用 wps 了你怎么破解呢

那就只能抓包或放弃了

网友:
将300改成60

网友:
改成20则每20秒动一下有感觉

网友(2014-09-06):
有破就有防,看谁道行高

网友(2015-03-22):
好破吗       我破了好久都没整开

网友:
应该正常吧

网友:
我的没设密码,只是DHCP也关了,LAN口改到43开头了。。。。

网友:
好高端的样子哦

网友(2015-04-30):
耐心点就行了,其实300是虚的,实际限制60秒,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怎么破解路由器密码呢

网友:
楼主还是省省心吧。。

网友:
看看300秒之后是否 还能继续 如果可以 那就说这只是个软防破设置 可以把300换成60  不能再低的 我试过再低就经常出错的 得不偿失 还有注意的是 把 -S改成-n 以免出现漏码 白忙一场 记住文明蹭网  不应盗而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