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6100下进纸不分页怎么修?

楼主(2014-07-05):
联想LJ6100下进纸不分页,老愁人了!分页器擦了,反过来沾上也不好使!到底是哪儿坏了?
大师们帮我啊!谢谢!!!

网友:
补充一下:这机器有时候进纸两张一起出来(是错开那种)机器会提示纸型不对!
还有的时候一起进四五张纸,可能是因为厚吧!就卡纸了!
分页器下边的弹簧我都拽长了,犯卡的地方也刮了,还那样!这机器可真倔!
不会弄了!大侠快出现吧!

网友:
进纸的离合器换下试一试。

网友A:
感应器搓纸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应器搓纸轮看看

搓纸轮我擦过了!而且每次都能进纸的,它提示卡纸是一起进了5张纸卡住了,我往外拽都挺吃力的!
真是奇了怪了,咋整都是有时不分页,有时还能正常一两张!
还有别的提示吗?谢谢了先!

网友:
昨天我把分页器上的灰色的胶皮翻过来了,还是有时不分页,但是感觉比以前好点了,
定了个分页器还没到货呢,试试呗,我现在也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