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 A2G+ VER:6.2求图纸

楼主(2014-07-05):
主板有复位,跑马到BO 卡住 内存报警长鸣。
内存附近电容鼓包  换了 一样。还是不过内存。
跟不插内存一样。
测量电压 CPU:1.22V 内存 2.04 偏高 但能复位跑马。北桥1.19
另外一个1.20V不知道给哪里的 1.5V好像不见了
换了内存八脚芯片 也没好
刷过BIOS 几个 都不行
本人清楚电压还没有完全好
打内存阻值  基本一样 最多差0.01-0.02左右
后面发现 靠近CPU 那边 三条插槽 的120针 SCL 信号线 无穷大  没电压  正常应该3.3V
剩下另外一条插槽  120针有3.3V  不报警  但卡在D5有时候卡在DO 过不去
图纸 不知道 怎么查  不知道是不是通向北桥还是CPU
本人菜鸟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内存的条件查一下啊

网友A:
内存236脚 spd3.3v,238脚   118脚   sm总线3.3v,67脚基准电压0.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236脚 spd3.3v,238脚   118脚   sm总线3.3v,67脚基准电压0.75。

那好像是2代吧,这个行吗

网友:
119 120 SM总线,238 SPD 都正常之后可以考虑刷BIOS换U

网友:
又是一块难修的板

网友:
我也正需要这个图纸呢,我的这个版没时钟,不知道那个是时钟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