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换HM65不触发

楼主(2014-07-05):
如题什么问题?原来问题为USB全部不能用,换完桥后打USB阻值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开关有2。7v电压,找了个BIOS刷完也不行。待机电流0.010

网友:
跑下时序

网友:
是不是温度不够,没有做好啊,

网友:
呵呵 换桥不触发说明你没换好或者桥本身有问题,再换一次吧。

网友:
桥没换好  再换一个 肯定行

网友:
拆下重新做,要么再换个哈哈

网友:
桥没换好  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