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秒杀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4-07-05):
天接到一台N5010,客户拿来不显示,上电测试。电流有上去 0.9-1.2-1.52-1.24.  看电流是有跳变的。这款机子大家都知道显卡容易坏的。 心里想着这个电流应该是能亮了的。外接一下。果然,亮机了。 废话不多少拆机。果断的先不去弄显卡。测屏供电。一侧问题出来了。3.3V供电没有。跑电路跑到一个五角芯管子上。 (罪魁祸首)供电3.3有了。控制脚有了。不输出供电。 果断拆了。直接粘过去。 直接上电测试。OK. 亮机。此机修复。 发这个帖子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动大手术。不一定所有的机子都是只有通病的问题。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测试情况一步步去测试啊。最后上涨亮机图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A:
快,准,修机器这得这样

网友B:
外接能显示,是不是说明显卡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能显示,是不是说明显卡是好的啊?

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的,显卡是分两路输入到显示接口的。。

网友:
快,准,确实厉害。

网友:
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要的就是又快又好。

网友:
用心 仔细  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准,修机器这得这样

是啊,修机子就怕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能显示,是不是说明显卡是好的啊?

这个得看机子了。不过大部分的都不行

网友C:
我修过这个机器  也是这毛病经过一系列折腾    后来看论坛  秒杀

网友:
果然就是那管子,不用弄显卡

网友:
真心果断秒杀,快准好

网友D:
屏的供电在那里开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供电在那里开始啊

这个得把屏拆下了来测。(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主供电19V  3.3 还有 数据传输的。1.2 时钟的====== 然后跑下线路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这个机器  也是这毛病经过一系列折腾    后来看论坛  秒杀

这个论坛有了么?

网友E:
手上一台M5010 跑马不过内存北桥显卡cpu内存都换了 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一台M5010 跑马不过内存北桥显卡cpu内存都换了 不过内存

供电都正常的话,就差图纸咯。你内存取下和装上电流都一样的么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F:
不会是屏暗没看出来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屏暗没看出来吧

LED的暗屏? 供电都没上去屏幕能亮么? 你是来灌水的么?

网友:
不错 要我没准就加焊显卡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ED的暗屏? 供电都没上去屏幕能亮么? 你是来灌水的么?

LED就不会屏暗?跟LCD有区别吗,还不分两路一路3V给屏供电 一路3V做升压板的开启信号

网友:
这个很牛  遇到过同样问题

网友:
楼主的功底好

网友H:
这情况应该有近系统声音吧,,  这个管子是转换3v 开启

网友I:
lvds的开启信号也是受显卡控制的哦,说不定还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问题千千万,方法就那几个,没有定法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哦,哟后得像楼主学习啊惨愧

网友:
楼主犀利。要是我。加焊。不行的话。换。在不行。 我才会老老实实的查线路了。

网友:
要是能把图纸发出来 再具体点那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ED就不会屏暗?跟LCD有区别吗,还不分两路一路3V给屏供电 一路3V做升压板的开启信号

我知道是3V的转换开启信号啊。没有这个信号亮度的就出不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lvds的开启信号也是受显卡控制的哦,说不定还是显卡引起的

是那个转换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情况应该有近系统声音吧,,  这个管子是转换3v 开启

是的 , 是一个转换信号管

网友:
先测试一下是对的,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个如果电流正常,要是我就先吹一下显卡,还不亮的话就在查屏供电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图文并茂,说的也很详细。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真是秒杀呀,,,,

网友:
通病遇到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