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灰色5V(pg信号)对地阻止只有19

楼主(2014-07-05):
电源灰色5V(pg信号)对地阻止只有19,相连的接地电容已经拆掉,还是这样,没修过短路了,请问接下来该查哪

网友:
把电源24针拔了分别测看看问题出在那再查

网友(点评):
就是拔了再测,主板是触发掉电,拔了12V后,才一个个测的,其他好像都没问题,就8脚5V灰色线对地19

网友(点评):
量了其他好几块板子,第8脚都是无穷大,明显这板子对地19是不对的,就是不知道往哪查,附近看来看去,就接了一个0欧的电阻,还有一个接地的电容,现在接地电容都拆了

网友:
求指点,这个灰色的5V一般都往哪里去呢,还是跟红5V一样,短路就一个个个拆,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不行就顺着这个线路跑,然后断开电路版量一下,不行在往前面,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