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3屏线接口烧了两个引脚。。。

楼主(2014-07-05):
(图片)

网友:
不会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RE: 惠普cq43屏线接口烧了两个引脚。。。。

。。。。。。。。。

网友A:
飞线呗,多大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呗,多大点事。

平时我也就敢清个灰,大神求教。。。那两根线肿么连0.0

网友B:
你这照片拍的也忒清楚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照片拍的也忒清楚了点吧。

尽力了。。。。两个引脚糊了

网友C:
只能这样了,,,

网友D:
应该是供电,换接口,要么接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供电,换接口,要么接线吧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这样了,,,

这还差不多,不过这样只能把线飞长一点了。

网友:
这个不好飞线吧

网友E:
你的照片看不到哦

网友F:
看图纸  飞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纸  飞线吧

喔,我还以为直接费了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照片看不到哦

两张呢,,,,离的太近,,,渣渣手机拍不清

网友:
你看下排线接口是第几脚  然后对应脚位飞到屏上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