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不显

楼主(2014-07-05):
机器拿来的时候是能触发显示的。就是经常死机,有时能进系统在系统中死机,有时在开机过程中死机。拆了放烤箱烤了一下,点了测试一天都正常,第二天想装起来测试的时候突然不亮机了。而且电流升到1.0a左右无跳变。刷过bios,换过内存,加焊过显卡和hm65,都没有用。后来测发现cpu旁边的pl902没有供电,+VGFX_CORE这个供电。网上也查了下,但还是没有头绪。有人说换cpu座好的。不知道我的有没有用。好像月饼老师说这个是cpu读不到bios,不知道接下来怎么修。哪位大神给我指点指点。(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 联想G470图纸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是换显卡芯片好了。

网友:
那个小电感是集显的供电吧?

网友:
我修到过一个  图像老发虚   果断BGA了一下  还是一样  换显卡还是一样     后来换一排小电阻 好了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 胡乱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故障,是换显卡芯片好了。

显卡芯片?

网友:
进过水的是不是?

网友:
看看显卡部分。

网友:
cpu不读BIOS怎么修呢   需要哪些条件CPU才读BIOS呢